PTC自恢复保险丝与陶瓷PTC的性能比较

楼主(2013-11-05):
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PTC作为一种新型过流保护和过温保护元器件,又叫自恢复保险丝。近几年来已在各种电子电器的过流保护、超温保护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按制造材料可分为有机高分子聚合物PPTC和陶瓷PTCCPTC两大类。聚合物PPTC由高分子聚合物掺入碳粉经挤压成形。碳粉形成碳链导电,受热时聚合物膨胀,碳链断裂形成高阻。而陶瓷PTC是由具有正温度系数特性的钛酸钡粉末经电子陶瓷工艺高温烧结而成。其共同之处在于可恢复性,可重复使用6000次以上。
聚合物PPTC的主要优点有:常温零功率电阻可以作得很小,大电流产品只有几个毫欧姆,在路功耗较小,可以忽略不计、体积相对较小。可串联在易损电路内作过流保护、温度保险丝用,阻值突变速度快,在几个ms数量级,热容小,恢复时间短,耐冲击,可循环保护达8000次之多。PTC可以作过温度保险丝用,因此在电路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温度保险丝性能和温度保险丝作用。达到在电路中实现过流保护和过温保护的双重保护功能。
       陶瓷PTC的主要优点为制造容易,相对价格便宜,但电阻大、体积大、在路损耗大,有几十至几千Ω范围,适宜作小电流过流保护,高温过热时易出现负阻效应(阻值变小)、保护速度慢,在上百ms的数量级、热容大,恢复时间长。 应用范围相对较窄,如不能应用于快速保护的电路、汽车线束保护、PCB线迹保护等,多应用于发热器件、在某些小信号回路,不需要考虑损耗的地方可以选用。
  PPTC相关产品信息:
插件自恢复保险丝
贴片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A(2014-03-06):
各取所长

网友B(2014-08-17):
现在 陶瓷的  只是  在特定场合 用 最主要的还是 高分子 材料 自恢复 保险丝  PP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