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最便宜的8PIN的PIC单片机 有什么型号

楼主(2013-11-05):
最便宜的8PIN的PIC单片机 有什么型号,最好有定时器功能。市面上可以很容易买到的。

网友:
这个是PIC12F615的基本参数,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PIC12F1501

网友B:
对于芯片市场来说,价格是相对的,没有量,说价格基本没啥意义,有量就好谈多了。

网友C:
最便宜的8Pin 很久以来应该一直是12F508  但是这个片子资源极其简陋。
再有就是12F615了,还算好用,
再或者新的12F1XXX 就不知道了
具体价格要看市场哈。

网友D:
前段时间问过都要2块多

网友E:
PIC现在还火不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