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电路与升压电路处理问题

楼主(2013-11-05):
我做了个纯蓝牙模块的音响,现在出现了个问题,先说明此升压IC有朋友做在类似电路上没有问题,我水平问题吧,老电流大。刚开始做的图1电路,低音一重电流一下跳变很高起码800 900MA直接把模块拉停机了。后来我用另一组MOS管把升压电路隔离开后,这个时候不会拉死机了,但低音一重明显声音卡,且电流还是有时候能跳到7 800MA。头痛啊,别人不知道怎么做的,就没这个问题,个人还是觉得电源隔离问题。请大家帮分析处理下!“升压IC规格书百度文库有的”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电容改大点,有些电容多加点。

网友B:
能找到技术手册吗   将技术手册看一看了  楼主   有可能是外围电路参数设置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找到技术手册吗   将技术手册看一看了  楼主   有可能是外围电路参数设置不合理   ...

有你到百度文库里面搜索GPM9082有技术参数

网友B:
一般   还是建议你使用技术手册上的资料来做电路   楼主    这样相对比较靠谱   楼主

网友B:
一般   可能出问题   还是元器件的选择问题   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应该不是很难吧   顶你一个

网友D:
我大体感觉是功放的问题, 这里的图好象只是电源的图纸?

网友E:
有可能是后端的电路   功率过大导致前端电源不能正常工作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