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 循迹模块电路图 某个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3-11-05):
请问为什么这里接了个51K的电阻,从负端做输入,正端这样接才构成迟滞比较器,

并且这里好像是正反馈,也没有保持输出的稳定性吧,向大家请教下

网友A:
这也是迟滞比较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迟滞比较器啊。

能否具体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当12节点电压高于13,输出为正,通过51K电阻反馈使12点电压升高,正反馈使输出饱和,
当12节点电压低于13,输出为负。。。。。。。。。。。。。。降低,。。。。。。。。

网友B:
这个真不太懂

网友C:
比较器加正反馈构成迟滞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加正反馈构成迟滞比较器。

但是,关键输入端也在正端,负输入端为一个稳定的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关键输入端也在正端,负输入端为一个稳定的值。

比较器输入端不能在正端?当正端电压大于负端时输出为高电平,反之为低。楼主先理清比较器的概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器输入端不能在正端?当正端电压大于负端时输出为高电平,反之为低。楼主先理清比较器的概念啊。 ...

我的意思是,输入在正端的话,门限电平一直是负端的V(ref),这个没变化,是怎么构成迟滞比较器的呀

网友D:
迟滞比较器可以理解为一个带有正反馈的单限比较器。防止输入信号在门限值附近有微小的干扰而导致输出的抖动,而正反馈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另外一点正反馈还可以加快迟滞比较器的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迟滞比较器可以理解为一个带有正反馈的单限比较器。防止输入信号在门限值附近有微小的干扰而导致输出的抖动 ...

谢谢你,我现在理解了,其实比较器实质是比较P端和N端是否相等,所以只要VP-VN=0,就会翻转,我一直以为参考电压是个恒定值,没有抓到这个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