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卓手机的功耗疑问。

楼主(2013-11-05):
1.待机状态下,一般的功耗是多少?
2.通话状态或者上网状态,一般的功耗是多少?

网友A:
一般要求待机底电流是5mA. 这也是业界能达到的较低水平。5ma*3v=15mw.

网友B:
这个跟手机的具体设计相关,无法一概而论。通常而言,屏越大、背光越亮功耗越大;同样IC工艺下,核心数越多、主频越高,功耗越大;手机的功能越复杂、开启的功能模块越多,功耗越大;手机使用环境的网络信号越弱或干扰越大,那么功耗也会越大。

网友C:
请参考手机的specification.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手机的具体设计相关,无法一概而论。通常而言,屏越大、背光越亮功耗越大;同样IC工艺下,核心数越多 ...

净扯这些没有用的,,,这还用说吗,嗨,,,,无语
人家问的是:通话状态或者上网状态,一般的功耗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净扯这些没有用的,,,这还用说吗,嗨,,,,无语
人家问的是:通话状态或者上网状态,一般的功耗是多 ...

有没有用在于你的理解能力。至于你说的“一般”,如果你有心去测测你就会发现这个“一般”的数值根本就没有定值,不同手机、不同使用环境下的差别非常明显,谁能给出个你说的“一般”定值,那才是在扯没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用在于你的理解能力。至于你说的“一般”,如果你有心去测测你就会发现这个“一般”的数值根本就没 ...

总得给人家发问的说一个是微安级还是毫安级呗,
一番长篇大论之后也没有结果,
屏大功耗最大多少,,,最小多少,,什么个数量级,搞得人家一头雾水,,,

反正就是无法一概而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总得给人家发问的说一个是微安级还是毫安级呗,
一番长篇大论之后也没有结果,
屏大功耗最大多少,,,最 ...

就不同手机而言,一定会有这台是微安级,那台是毫安级,就同一手机而言,也可以是在这是微安级,在那是毫安级,这一会是微安级,过一会是毫安级,你说如何给个“一般”定论?
如果你了解手机的工作原理就不会有困惑,我前面的“长篇大论”为的就是给不明白的人解惑,能理解就有收获,不能理解也不关我事,我只陈述事实的真相。

网友E:
一上来就发现你们在争吵这个,我觉得chunyang说的有道理,就手机待机而言,不同的环境,手机的功耗相差极大,举个例子,一部手机,信号好的地方能待机3天,信号差的地方,就只能待机一天多一点,将手机卡取出来,能待机5天,这也是我实际观察到的,你说一下,人家怎么给你具体的数值?至于手机厂商宣称的能待机多少天,那都是理论状态下。

网友F:
不知道是多少,我只知道重新刷了一个ROM后,省电度多了,以前能玩半天,现在能玩一天了。。

网友G:
上安捷伦/吉时利的设备测一下不就完事了吗,用得着吗……

没有安捷伦/吉时利用MF47也能搞定啊,MF500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