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要交作业,题目名字是 DC removal

楼主(2013-11-05):
这是我课程的结课题目要求有程序,论文,ppt。大四了,工作也找了,Linux网络开发的。。。。但是毕竟自己是电子专业的,至少不能挂科把,说多了。

这是一门DSP课,课程要求用c语言实现。。。要有算法的推导过程,题目就是dc removal,哭。。。。。各位大侠给个思路。根据自己学的数字信号处理的课程,我觉得,先换到频域,然后滤除0频率。。。可是,说会说,根本不会写程序,今天第一次接触dsp那个硬件,就点亮小灯罢了。。。

楼主:
我问几个研究生,呵呵。

网友A:
这个真心不了解   我觉得DSP的硬件外设使用的不多吧
这样的话你先在CCS用c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心不了解   我觉得DSP的硬件外设使用的不多吧
这样的话你先在CCS用c实现    ...

那 c语言如何获得外部输入,有没有滤波函数,之类的。。难道都要自己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 c语言如何获得外部输入,有没有滤波函数,之类的。。难道都要自己写? ...

如果你要处理实际的外部信号  肯定是要通过ADC采集   可能还要对外部信号进行处理  添加直流分量等
你也可以通过matlab等模拟产生带干扰等的波形输出存起来  然后通过dsp处理  在用ccs观测处理前后的波形进行对比   关于滤波函数  如果用dsp5000系列  TI都有相应的库函数
可以调用  网上也有很多对应的滤波函数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