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 F2812如何能让芯片复位,有哪几种情况。

楼主(2013-11-05):
RT,我的芯片上没有做看门狗电路。

网友A:
啊  什么意思  板子上没有复位电路是吧   那上电能自动重启吗
如果手动复位的话  只能断电了
看门狗使能了   如果不喂狗就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  什么意思  板子上没有复位电路是吧   那上电能自动重启吗
如果手动复位的话  只能断电了
看门狗使 ...

查到原因了,好你是溢出导致了复位,现在还不知道太具体的,常量太多了……都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A:
溢出是会导致复位   应该与常量太多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