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的EP会影响I2C的稳定?

楼主(2013-11-05):
最近使用USB模块和I2C模块遇到如下困扰:

在USB使用默认的EP0的时候I2C收发(从机)正常。而当把USB的接收改为EP1,发送改为EP2后(或者EP1f发送,EP2接收),I2C得到的数据就或多了,或少了,或错误的现象。

请问有没那位大侠能指导下,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你自己的程序没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的程序没写好。

应该不会,我改EP和使用默认EP的 I2C程序都是一样的,并且USB也只是 判断方式改变了EP啊,而且多次对比了,如果说程序问题两者怎么会一个数据正常,另一个或多或少或错误,当然也有数据正常的时候。。。。

网友A:
错误就发生在你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

网友B:
ls的解释好高深啊……

网友C:
EP0和EP1是同等地位的,缓冲区一样,都是提供给厂家命令用的。EP2是大端点,双缓冲,不适合做几个字节的小数据传输。当然,你一定要用EP2,那也没法,个人认为不适当。

你查一下双缓冲机制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