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闪烁的频率会加快啊?

楼主(2013-11-05):
朋友们,请教问题了;
问一下实验--电阻式触摸屏实验
为什么写字的时候
i++;
if(i==20)
{
i=0;
LED0=!LED0;
}
闪烁的频率会加快啊?

网友A:
你这是不是在中断里面的 一部分代码?理解不了,应该是变慢啊

网友B:
不理解电阻触摸屏、写字、LED之间什么关系?

网友C:
有可能是中断出了问题  楼主  单步调试一下  看看

网友D:
问题好模糊,我们也只能乱猜了哦~~~哈哈

平时MCU工作频率较低,LED闪烁间隔由软件的++或--控制,因此闪烁较慢。

检测到屏幕写字了,提高工作频率来处理,对应的LED闪烁就变快了?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了,哈哈,原来是这儿的问题,没按键会延时10ms

楼主:
我试着把这个延时改成2ms,闪烁速度变快了。
说明应该是执行写字那段程序所需要时间相当短。

网友E:
呵呵,就是神仙也猜不出这种无厘头的问题。

网友F:
估计:楼主采用的是ucos操作系统,而LED闪烁的任务优先级比较高,写字的时候因为中断导致任务切换,所以LED任务被多次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