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画PCB中的问题,求指导,谢谢了

楼主(2013-11-05):
我是新手,刚刚画PCB才2个星期,最近出现一个问题:每次想移动元器件的时候,出现这个错误提示,而且还出现嘟嘟嘟的声音,请问怎么取消掉啊?谢谢指导了。

网友A:
没遇到过,封装问题?

网友B:
卸载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封装问题?

应该不是封装问题 你没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卸载重装。

但是其他的功能都正常啊  一定要卸载重装吗

网友A:
我一般都用AD6.9,才100多M,很方便。当然也可以用10。0之类的版本,可以生产3D视图,方面做产品时放入结构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用AD6.9,才100多M,很方便。当然也可以用10。0之类的版本,可以生产3D视图,方面做产品时放入结构 ...

我用的就是AD6.9 :)

网友C:
你不会是把元器件的属性给固定了吧,好像是这么。就是你不能移动了。

网友D: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q=expression+expected+but+)&oq=expression+expected+but+)&aqs=chrome..69i57j0l5.7062j0j4&sourceid=chrome&espv=210&es_sm=122&ie=UTF-8

网友D:
放狗看看啊,lZ

网友E:
应该不是封装问题 你没遇到过吗

网友F:
兄弟,重装吧~~别在犹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封装问题 你没遇到过吗

没有 以及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重装吧~~别在犹豫了。。

不用重装,9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q=expression+expected+but+)&oq=expression+expected+but+)&aqs=chrome ...

看了下,我解决了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google.com.hk/search?q=expression+expected+but+)&oq=expression+expected+but+)&aqs=chrome ...

已经解决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卸载重装。

版主  9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