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电池容量监测芯片问题

楼主(2013-11-05):
现在电池管理选用的是TI的BQ3055,标称容量设置为20000mAh,配置后进行充放电实验,第一次做这种东西出现了如下的问题,麻烦哪位大侠给解释下。
1、对电池组进行充电:
      当电池组恒流恒压充满结束前,如果剩余容量已达到(FCC值)20000mAh,继续充电直至充电完毕;对此电池组进行放电,放电电流为1.5A,此时3055片子内的剩余容量值一直不减小,仍为20000mAh。大约放电30分钟后剩余容量值开始减小;
     如果恒流恒压充电结束后,显示剩余容量未达到20000mAh,开始放电剩余容量值正常减小;
2、对电池组进行放电:
      当对电池组进行放电操作,如果在未达到放电截止电压6V前剩余容量已显示为零,继续放电直至到截止电压;再对此电池组进行充电,充电电流为2A,剩余容量的值一直保持为0不增加,大约20分钟后剩余容量开始增加;
      当放电到截止电压时,如果此时此时剩余容量显示不为0,对电池组进行充电,剩余容量的值一直正常增加;
3、感觉像是恒流恒压充电后,如果剩余容量达到20000mAh后,继续充电的话,容量存储到另一个寄存器里面;若显示充满后进行放电操作,首先减小此寄存器的容量,然后再减小剩余容量;
       放电到截止电压前,如果剩余容量已为零,此时另一个寄存器器开始计量容量;放电到截止电压开始转充后,首先充满此寄存器,然后是剩余容量寄存器;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况,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我去看看TI的技术手册和应用指引,应该有说过

楼主:
3055的配置手册也看了,没找到具体的说法。您那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