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的块擦除……

楼主(2013-11-05):
(无正文)

网友A:
flash中的块的大小都是分好的  有些flash的封装不一样  块的顺序分块大小也不一样
这个要注意   块擦除和整片擦除的前面指令一般是一样的  只是在最后一个送的地址是要擦除的
块地址SA   给定地址所在的块

网友A:
给你个例程看看   39vf800的
Uint16 SectorErase(Uint16        SectorNum)
{
        Uint16        i,Data;
        Uint32        TimeOut;

        *(FlashStart + 0x5555) = 0xAA;
        *(FlashStart + 0x2AAA) = 0x55;
        *(FlashStart + 0x5555) = 0x80;
        *(FlashStart + 0x5555) = 0xAA;
        *(FlashStart + 0x2AAA) = 0x55;
        *(FlashStart + SectorSize * SectorNum) = 0x30;

        i = 0;
        TimeOut = 0;
        while(i<5)
        {
                Data = *(FlashStart +  SectorSize * (SectorNum + 1) -1);

                if(Data == 0xFFFF)        i++;
                else        i=0;

                if ( ++TimeOut>0x1000000)        return (TimeOutErr);
        }

        for        (i=0;i<SectorSize;i++)
        {
                Data = *(FlashStart + SectorSize * SectorNum +i);
                if (Data !=0xFFFF)        return (EraseErr);
        }
        return  (EraseOK);
}

网友B:
按照手册上分的块,擦除给定地址所在的块

网友C:
看flash的pdf,一般都是擦除给定地址所在的整个块

网友D:
块擦除,给定的参数是块号。会擦除指定块。给定的参数是地址,会算出地址所在块。
块擦除可能是基本擦除单位。修改一个块中的数据,可能是先读出块,再修改块,再擦除整个块,再将修改后的数据重新写入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块擦除,给定的参数是块号。会擦除指定块。给定的参数是地址,会算出地址所在块。
块擦除可能是基本擦除单 ...

看到一些flash中的块大小是不一样的   这个擦除的过程中应该是flash自己去处理的吧
块擦出用的不多  一般在写入明确大小的小代码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到一些flash中的块大小是不一样的   这个擦除的过程中应该是flash自己去处理的吧
块擦出用的不多  一般 ...

我用过的是知道,有些flash是整块擦除。用的编程指令前,需要用擦除。也有专门的指令使编程前自动执行擦除。原来的数据会没有,必须人为的先备份出来,之后才重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