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朋友做过DSP与PC的通讯呢?

楼主(2013-11-05):
哪些朋友做过DSP与PC的通讯啊?DSP怎么和PC通讯呢?或者是如何开发一个软件和DSP进行串口通讯,实现数据显示啊?求指教。先行谢过了。

网友A:
没做过这方面的话  就最简单的方法给你说吧
上位机开发软件先不说了   如果要做  可以用VB VC C# QT等
如果大学学习过VB  这个就最简单了   用自带的控件
建议你先调试DSP这边的SCI吧  调试通过了  直接找个串口调试助手
上下发送接收数据看看

网友B:
串口通信么?

网友B:
还是其他什么方式的?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多大问题的吧,网上搜下相关的资料的也可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