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会导致数据位长度改不了呢?

楼主(2013-11-05):
SPI有人在用么?什么原因会导致数据位长度改不了呢?

网友A:
有人用的,数据位长度修改不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A:
SPE禁止时设置参数,好了之后再开启SPE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朋友了,怎么SPI2发送数据是16BIT的(CLOCK 有16个),设置里明明是8BIT 长度?

网友B:
跟我碰到一样的问题。正求解

网友B:
补充:型号是STM32F051

网友C:
这问题   没有遇到过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如何

网友D:
隔壁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638258-1-1.html)能回答你的问题么?

网友E:
8b 设置成16b你没仔细看手册吧?手册怎么写,你就怎么去设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