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会被锁吗

楼主(2013-11-05):
使用IAR烧写程序,但是偶尔会出现Tue Nov 05, 2013 15:59:29: Failed to set configuration with MCU name STM8S105K4: SWIM error [30006]: Comm init error: chip does not answer ,但是过后插拔就好了。可是这次出现后(之前好好的,但是突然就烧不进去),完全就烧写不进去了,怀疑是不是芯片是不是被自锁了。求解。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把SWIM引脚用了?

网友B:
有这个可能   楼主   这个应该是的

网友C:
仿真会出现自锁?程序问题?

网友D:
用STVP看下选项字节的ROP,我用的是STIM8L,如果ROP=0xAA是没被锁的,如果是非0xAA哪么就锁了.可用STVP通过SWIM方式修改

网友E: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楼上的也有可能跟swim共用一个口线问题,不过我没有共用。但是解决了:可以先用stvd先下载程序,成功后,再在IAR下载就可以了。原因继续查找,有知道的可以补上啊】】】

楼主:
楼上说的共用口线有可能,不过我这没共用。不过解决了:先用stvd下载一个程序,然后成功了就可以用IAR继续烧写了。可能第三方软件支持不太好吧。有发现其他原因的补上啊】】

网友F(2014-06-20):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把SWIM引脚用了?

你好,能请教你个问题吗。STM8 的SWIM脚做输出后,没办法烧录,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

网友A(2014-09-05):
使用ST-Link+STVP可以直接将芯片擦除,但是必须要接复位线,STVP可以在芯片复位的状态下尝试连接MCU

网友G(2015-03-24):
坑啊,我用的STVD仿真,也是老是出现这个对话框,本来可以仿真,然后突然就不行了,捯饬半天,突然又好了,郁闷啊,,,,什么情况到底,看过ROP没问题,swim脚也没共用的;

欢迎加入IoT-STUDIO物联网智能软硬件Ble/WiFi/ZigBee技术交流群:386294792

网友H(2015-10-07):
引用 网友G:
坑啊,我用的STVD仿真,也是老是出现这个对话框,本来可以仿真,然后突然就不行了,捯饬半天,突然又好了, ...

问题找到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头一天还调试得好好的,第二天一早醒来发现抽疯,一会SWIM能连上,一会又连不上,后来成功烧进程序调试了几分钟,也是一会通讯超时,一会正常。然后改了点代码再重烧,就comm init error: chip does not answer

网友H:
试过另外的样板,可以确定不是STLINK的问题。

网友I:
我的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

网友H:
我有试过,STM8 的SWIM引脚如果上接下拉电阻低于1KR的时候会有各种无法连接。这个时候必需断开下拉电阻才可正常使用。
其它情况,都可以在复位时通过SWIM连接改写保护设置。

网友J(2017-08-02):
引用 网友E: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请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