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电路设计

楼主(2013-11-05):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
硬件设计的范围太大了。建议公司做什么就把相关的知识学好学精。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从低频到高频,从开环到闭环,从顶层理论分析,到底层PCB制作,元器件焊接,每一个方面都是值得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设计的范围太大了。建议公司做什么就把相关的知识学好学精。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从低频到高频,从开环到 ...

谢谢你的建议,能不能推荐几本有关开环闭环的书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