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flash作为eepROM写数据同时突然断电问题

楼主(2013-11-05):
请问如题,如果在写flash时突然断电,那么在该地址的数据是保持写之前的数据还是一个随机的数据,谢谢!

网友A:
都有可能,什么事情都可能。

网友B:
呵呵,任何可能性都有,因为在电掉到flash正常工作的临界值时,是无法确定其工作状态的

网友C:
仔细查一查硬件电路  这个  感觉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比如在eepROM内部,写信号有效时间比较短(即少于本身写一个数据需要完成的时间),会是一个什么状态。比norflash,一般一个地址写,应该不会先擦除一个块然后在写。

网友D:
你要提供合适的逻辑保证发生这种情况时不会给你的产品带来灾难性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提供合适的逻辑保证发生这种情况时不会给你的产品带来灾难性后果.

我是想保存一些数据,比如定时保存或者监测断电时保存,请问还有什么方式方法使保存的数据准确

网友D:
有一个办法是同样的数据保存几处,并加上检验信息,于是你总是能取出一个可用的.

网友E: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F: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设计当然是要避免这种情况,或者有相应的容错纠错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