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直流线圈控制的交流接触器的吸合力?

楼主:
最近公司变频器上的接触器(线圈是交流的)在工作的时候老是断开,估计是工作环境中粉尘太大了,现在想把他换成采用直流线圈控制的交流接触器,不知吸合力比交流线圈控制的会大些吗?用过的朋友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A(2013-11-05):
通直流会烧掉的,交流阻抗你算一下.
这不是办法,你得找出真正原因,拆开来看.线包供电正常吗?接触器大卡吗?粉尘大可加防尘罩

网友B:
老t说的不错,先检查驱动,要么是驱动不足,要么是接触器本身的结构故障。积尘不是导致问题的原因,但可能带来接触不良,所以要加防尘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直流会烧掉的,交流阻抗你算一下.
这不是办法,你得找出真正原因,拆开来看.线包供电正常吗?接触器大卡吗? ...

我对采用直流线圈控制的交流接触器理解错了,其实这个就是直流接触器,公司目前采用的是交流接触器,查了一下,交流接触器的吸合力没有直流接触器的大,所以从吸合力上面考虑,想把它换成直流接触器,从现在反馈的消息,就是变频器用过一段时间后,接触器的主触头吸合不稳,导致炸机的情况出现,看到一个研究报告上面讲,接触器坏的原因上面就主要提到了  异物和油污等粉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t说的不错,先检查驱动,要么是驱动不足,要么是接触器本身的结构故障。积尘不是导致问题的原因,但可能 ...

是的,积尘多了了,可能导致主触头那里表面有灰尘,接触器电阻增大,就烧掉了,公司目前有好些机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A:
马哀高德,晕
有可能是交流接触器衔铁上的短路环松动,引起触点振动烧毁.
能用直流的最好不过了.

网友B:
楼上老t所言听听声音即可判断是否为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