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电子技术常用软件, 电脑装哪个操作系统比较好?

楼主(2013-11-05):
rt,新的笔记本,配置还不错,预装了win8,但是我还要装很多常用的软件,比如orcad、 pads、 multism、keil等。有可能还要装protel 或者ad、allegro等,如果是win8系统的话,以上这些软件是不是有些装不了? 如果要装以上软件现在用的主流版本,电脑装哪个系统比较好? xp? 还是win7 32位?64? 还是保留现在的win8,再找最新的软件版本??

网友A:
勿想折腾的话,用xp最太平!哈哈

网友B:
论兼容性和稳定性的综合,Win7 32位版最佳。如果内存达到4G或以上则只能用64位版才能全部用到,那Win8、Win7无所谓了,看你自己的习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兼容性和稳定性的综合,Win7 32位版最佳。如果内存达到4G或以上则只能用64位版才能全部用到,那Win8、Win ...

春阳老大对新的系统运用都挺熟悉呀,WIN8我还没用过呢。
我也认为用WIN7 32位好,内存大了就用64位,
XP要被微软放弃了,WIN8我还不熟悉。

楼主:
内存4G,装xp是不是太浪费了?

网友D:
我是xp  6G内存

网友E:
WIN7 32Bit

网友F:
果断win 7 32

网友G:
我应该比较有发言权。现在就是用的win8  64bit .
楼主如果内存4G/或以上。 就不要用32位的系统了,用过64bit系统,你就再也不想用32bit系统,速度相差太远了。
就兼容性而言,楼主提到的软件,仅allegro不兼容。
所以建议楼主用64bit win7。 64bit win8也行,新东西总要有人来尝试的。

网友H:
用WIN7 32位系统 4G内存的飘过。

网友I:
win7 64位吧  兼容性 还是很好的

网友J:
我用的是WIN8 X64楼主说的软件我的都正常运行

网友J:
PROTELL我没安装,我安装的是AD9

网友K:
我装了WIN7 64位,现在好多软件都要装最新版本的才行。
CCS5.5还装不上。

网友L:
装个XP的虚拟机吧。平时就用WIN8

网友M:
WIN7 64 有些驱动好像不行,例如CP2102的驱动 官网有相应的驱动,实际使用在WIN7 64上好像无法使用

网友N:
兼任性基本没问题! 首选 win7 64

win xp 已经太旧了,官方已经不提供更新支持了,很多软件也会慢慢不行了。因为软件也在更新换代,新的功能需要新的支持。有些新特性可能也不能很好支持。随着时间推移,XP会逐渐被硬件淘汰。所以应该放弃了。
但是如果电脑配置稍低,XP还是值得选择的,毕竟XP轻巧不少。

如果你电脑能独立显卡运行,显卡不占用内存,2G是可以用win7 32的。但如果你是核显加独显,核显会占用你800M内存,你的电脑就会卡。这样你有必要上4G,但要发挥4G的功能最适合的是64位。32位系统无法识别4G。

实际上64位系统的兼容性问题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突出,我至今还没发现哪个软件不兼容~~~~假如真遇到不兼容,可以使用兼容模式运行,基本都可以搞定的

至于win8,自己不喜欢,没用过,不做评论。但是有的电脑初始操作系统就是win8,是可以试试的,因为有些针对win8的优化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