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转串的左半部分怎么回事呢?

楼主:
U转串的左半部分怎么回事呢?哪位朋友能给指点一下吗?

网友A(2013-11-05):
这是用RTS/DTR信号控制STM32的复位和BOOT0来进入ISP....

网友B:
可靠型复位电路   这样相对比较可靠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USB转串口芯片,同时PC通过控制串口的DTR和RTS来控制STM32的复位和BOOT0引脚。这样PC端的flash loader上位机程序可以在和STM32的串口通信之前先拉一下MCU复位信号,并拉高BOOT1使得MCU从system memory启动,运行bootloader。

ST的官方评估板里也有类似设置,如图:

网友E:
一般ISP下载是需要复位MCU,这个电路可能是想不需要按复位键来达到下载程序的目的,呵呵我也是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