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OSS录音延迟的问题

楼主(2013-11-05):
最近做一个实时音频收发的程序,用OSS,在PC机上,从麦克风录下一段声音,马上从耳机播放,因选取的BUFFER小,则从MIC到耳机延迟非常小。  选取BUFFER大小与采样率之前可以算出延迟时间,但移到2440时发现,BUFFER选择小到一定程度后,延迟时间没有变化。看了一下驱动,驱动内部录音也是有一个BUFFER的,且这个BUFFER也不小,所以延迟比较大,但改小后,引起声音断续。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呀,BUFFER小了,延迟必然小,但声音卡顿了,难道只能用更猛的平台了?

网友A:
在大和小中间细细调到中间值看看

网友B:
这个可能要根据你的录音参数来大概估算下,比如采样率,采样位数,估算出你buffer填满一次要的时间,如果你buffer填满频率大于你取buffer的频率,声音就会断断续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