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应用

楼主(2013-11-05):
我在做BLDC反向电动势检测的时候,
我当前是使用带hall的电机,使用hall做运行,然后通过先检测反向电动势。

我使用LM393做比较器时,出现这个问题。当为PWM OFF的时候,黄色的信号比绿色的信号要低50mV左右。
从而导致比较器动作了。
有没有办法可以使该动作去掉呢,或者使比较器的翻转时,电压差值变大?

网友A:
没看明白。黄色信号不是比绿色信号高吗?比较器接的是啥啊。。

楼主:
比较器后面都断开了,啥都没接。黄色的是比绿色的高,但在低电平段,绿色的要比黄色高了50mV左右

网友A:
哦,你是说因为50mV的电压差使比较器动作,而你不需要这个动作,你要让比较器的灵敏度再低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调整一下比较器的门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是说因为50mV的电压差使比较器动作,而你不需要这个动作,你要让比较器的灵敏度再低一些。是这个意思 ...

就是灵敏度变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一下比较器的门限。

我LM393两端输入都是变动的电压。。

一端输入的是绿色波,一端输入是黄色的波形。
我有尝试过加个电阻做迟滞比较,也是不行的,只不过阻值是随机取的

网友C:
上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原理图

采样点的原理图,电容实际为0.1uF

比较器部分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