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Y电容爆炸了

楼主(2013-11-05):
电路附件所示
由于封装画错了,L2是直接用导线连接起来的。
插上插座后次次引起漏电开关跳闸,然后去另一没有漏电开关的实验室,装置又可以正常使用,返回实验室后重新插另一个插座,C37发生爆炸,是不是我的电容太山寨了,耐压不够?  又为什么会引起漏电开关跳闸呢?是不是C37这样的电容值太大了?未接L2的缘故?漏电开关额定动作电流为0.1A。

网友A:
电压过大了吧?

网友A:
是接电瞬间炸了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过大了吧?

我量过电压,L-N之间230V,L与地之间230V,N与地之间2.35V,应该不大吧,而且Y电容耐压一般的也有400VAC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接电瞬间炸了电容了?

是的。

网友B:
1、104太大
2、电容耐压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4太大
2、电容耐压不够吧

我也有此猜测,不知道多大的电容合适?

网友C:
1.可能是容量太大,引起跳闸。如果设计漏电流为0.5mA以下,Y电容不要大于4700pF为好,容量大体积也大,漏电流也会加大;
2.确认用的电容一定要是Y电容,安规电容失效一般不会击穿短路、起火,危及人身安全。
3.当然,质量不好的安规电容也会爆炸、起火,所以必须选用有通过安规认证的产品。

网友D:
楼上回答的很有道理,104K的电容很可能不是Y电容,耐压值不够。
104K电容短路,造成输入端短接,电流过大引起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回答的很有道理,104K的电容很可能不是Y电容,耐压值不够。
104K电容短路,造成输入端短接,电流过大引 ...

应该不至于短路,我在自己的办公室上电了几十次,都没有问题,只是到了实验室擦油这种情况的。是不是漏电开关跳闸时产生的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可能是容量太大,引起跳闸。如果设计漏电流为0.5mA以下,Y电容不要大于4700pF为好,容量大体积也大,漏电 ...

嗯,这个电容的确山寨,什么标识都没有。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安规电容  楼主

网友F:
如果是慢性爆炸,基本可以断定是设计问题或是元件质量不行。

如果是上电瞬间爆炸,那就不好说了,可能是设计问题,可能是电容不行,也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慢性爆炸,基本可以断定是设计问题或是元件质量不行。

如果是上电瞬间爆炸,那就不好说了,可能是设 ...

我在办公室上电很多次都没有问题,去了实验室才有这种情况的。设计问题,指的哪方面呢?电容值?PCB排布?电气距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办公室上电很多次都没有问题,去了实验室才有这种情况的。设计问题,指的哪方面呢?电容值?PCB排布 ...

设计问题不是指你的电路,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原因,但首先你得研究研究元件的参数。

网友G:
开关漏电?

网友G:
楼主先检查一下器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H:
不要用山寨。

网友I:
Y电容从来不爆过的路过,看来还是山寨惹的祸,不过记得正常的Y上面有标记的,楼主这标记没看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耐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量过电压,L-N之间230V,L与地之间230V,N与地之间2.35V,应该不大吧,而且Y电容耐压一般的也有400VAC ...

接通瞬间可能电压瞬间升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