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P协议的时钟是什么

楼主(2013-11-05):
uIP 协议栈需要使用时钟 为 TCP 和 ARP 的定时器服务,因此我们需要 STM32
提供一个定时器做时钟,提供 10ms 计时(假设 clock-arch.h 里面的 CLOCK_CONF_SECOND
为 100),通过 clock-arch.c 里面的 clock_time 函数返回给 uIP 使用

这个时钟给UIP提供什么   UIP是一些程序代码 这些代码的运行就是单片机晶振提供的
但是他这里说时钟 是怎么个运行机制

网友A:
我觉得是一个节拍

网友B:
UIP 协议里数据的流动是根据每一个时钟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进行的,所以它需要时钟。

网友C:
它是UIP1s的心跳次数,假如你的定时器是5ms的定时器,那么CLOCK_CONF_SECOND的值就是200.可以一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