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开关量,直接接到IO口输入,怎么存储到内存啊

楼主:
新手求救,

我要采集20路开关量 用的是STM32F103系列单片机 因为引脚够用 所以我打算直接用IO口做输入,可是接下来要怎么控制,我的意思是怎么存到存储器里 方便通讯查询、、、、

网友A(2013-11-05):
直接读取GPIOx->IDR!

网友B:
GPIOx_IDR是端口的输入数据寄存器,GPIOx_IDR只能读

网友C:
直接通过IO口采样读取  楼主   这样相对比较可靠

网友D:
如图,楼主直接用这个函数来读取当前状态,然后存入数组,然后检测下一组开关量,然后再存入就行了。。。

楼主:
采集到数组里了,我最近做的项目是模拟量和开关量同时采集,我用定时器触发ADC 模拟信号也采集好了 至于开关量信号 我也想用同一个定时器采集 可以吗 如果不能用同一个 该怎么办?用两个定时器吗?

网友E:
正常读IO数据就行了,读出来就可以,写程序存了。

网友F(2015-03-18):
有开关量输入处理代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