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CI和SPI这些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3-11-05):
我初学很糊涂,不明白串行通信接口和串行外设接口的使用区别,就是我做了一个实验时八段数码管的仿真,从0000~9999的显示过程,程序用的是SPI进行数据的处理  我想知道什么时候用SCI呀  这个区别是什么?它这个实验使用DSP与74HC164D芯片连接显示在数码管上的,这些都有关联吗

网友A:
SPI和SCI最大的区别就是  SPI是同步传输的 也就是两者之间要一个CLK同步   而SCI则不需要
SPI一般用于和一些外部SPI接口的器件通信  SCI用于我们经常见的串口RS232
74HC164是串转并芯片  用SPI的8次clk将数据移入164   这就是串行输入
然后并行输出到数码管的7段+DP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