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经验分享】Kinetis芯片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2013-11-05):
最近有客户反映,自己做的板子在下载好代码后(闪灯的小程序),加电不能正常运行,需要按一下RESET键程序才能运行。不知道大家在实际应用中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欢迎大家踊跃探讨问题,谢谢。

网友A:
沙发。没有用过Kinetis芯片,学习中,还有这种事情啊。

网友B:
没有用过Kinetis的,不过我用过TI的MSP430最小系统板,倒不是按reset,我是断电之后在上电,就正常了

网友C:
没用这个芯片做板,但是我也希望知道为神马?

网友D:
我的每次下完程序后要复位下,不能像以前那样下载完自动复位,是设置问题么

网友E:
用什么软件?什么仿真器?软件一般下载时都有些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软件?什么仿真器?软件一般下载时都有些设置的

其实用什么软件和下载工具不重要,代码已经正确下载到芯片Flash里面了,但是上电后芯片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一般来说这类问题都是因为Kinetis芯片的问题,详情如下:

e4949: Reset and Boot: Device may not exit the power on reset (POR) event correctly with fast ramp-up slew rates.
Errata type: Errata
Description: Device may not exit the power on reset (POR) event correctly when the Vdd ramp-up slew rate
is greater than 17 kV/sec as VDD is raised from 0V to 1.7V.
Workaround: Keep instantaneous slew rate of VDD below 17 kV/sec.
Status: This errata will be fixed on future mask sets.

由于电压上升时间过快,造成芯片不能退出POR状态,芯片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故而代码不能正常运行。
解决的方法是:降低芯片电源电压上升时间,上升斜率要低于17KV/秒。

楼主:
目前碰到一个客户,属于另一种情况:
客户在制版工程中由于某种原因造成reset电路外部干扰过大,reset电路存在问题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解决方法RESET管脚加上拉电阻,并且加大滤波电容容值(>1uF).

网友F:
Dediprog推出Flash IC 量产型烧录器

Flash IC 量产型烧录器 :Progmaster-F4/Progmaster-F8

1. 烧录器支援各式Flash IC(NAND,NOR,SPI Flash, SPI NAND, EMMC, EMCP, EEPROM 与封装种类

2. 支援4及8颗烧录座同时进行

3.内建**卡槽支援独立烧录

4. 提供API 做Remote Control

5. 每部电脑可接多量产烧录器同时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