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CY7C68013A连接电脑后显示Unknown Device

楼主(2013-11-05):
RT
Cypress CY7C68013A连接电脑后出现一个黄色的感叹号,电脑将它识别为Unknown Device,其硬件Id显示为USB/Unknown。还有一个现象是:连接电脑之前有12M的CLKOUT输出,连接电脑之后就CLKOUT就消失了。

楼主:
求高手指教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A:
EEPROM接了吗?跳线去掉,还是叹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EEPROM接了吗?跳线去掉,还是叹号?

EEPROM接上或者不接,都是一样的现象。
你说的跳线是指的什么?

楼主:
问题找到了。问题出在USB接口处D+和D-的电阻上,拿到手的板子竟然接了两个511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