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KHz交变弱磁场测量

楼主(2013-11-05):
20KHz交变弱磁场测量应当选用什么样的测量器件呢

楼主:
补充下,测试环境是在房间里,磁场发射源是24V,0.5A的铜线圈。

网友A:
你也拿个线圈好了。

网友B:
用适当圈数和尺寸的空心线圈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但是有直接可以买的传感器吗,价格低于200块的呢?我们是想用在室内20KHz人工磁场环境下,靠这个传感器测出的磁场,来定位。

楼主:
用霍尔传感器SS49测的结果也很模糊。也考虑了磁阻传感器,好像也不能满足20KHZ的要求。

网友C:
价格200只能DIY。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霍尔传感器SS49测的结果也很模糊。也考虑了磁阻传感器,好像也不能满足20KHZ的要求。 ...

磁阻频响没问题,只是灵敏度太小,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200只能DIY。

自己做啊 就是担心精度达不到,放大电路那块可以自己做,但是传感器觉得还是多少买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阻频响没问题,只是灵敏度太小,可以试一下

多谢!

楼主:
目前初步的计划就是买一个200,300块以内的传感器,再配上滤波放大电路。

网友C:
自己做这个的关键不在技术,而在于标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补充下,测试环境是在房间里,磁场发射源是24V,0.5A的铜线圈。

跟电压关系不大,主要看线圈的参数。如果发射源弱,测试还是难的。用加磁芯的线圈试试看,一些收音机上有现成的带线圈的磁棒。当然后面的电路要自己搞了,这不是问题了。

网友E:
这种线圈可以定方向。定标后也可以定大致距离。移动几次位置后,可以确定发射源的位置。

网友E:
买一个调幅收音机改。

楼主:
磁阻传感器HMC1021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