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MA

楼主(2013-11-05):
在使用stm32 的DMA传输:   从片上内存 buffer[N]-->USART1->DR   在使用DMA传输的时候 ,CPU还能继续运行?  CPU还能执行其他的中断程序 ?  如果能执行中断程序 ,我在中断程序中对buffer[N] 进行了操作 ,这个 会不会存在问题啊?

网友A:
DMA传输的时候CPU能够运行啊,当然也能执行中断!DMA与CPU要同时操作数组要小心了,可以使用乒乓的存取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传输的时候CPU能够运行啊,当然也能执行中断!DMA与CPU要同时操作数组要小心了,可以使用乒乓的存取方式 ...

非常感谢!!!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有时间多逛21ic   高手很多阿

网友C:
DMA是直接绕过CPU,从存储器读取数据运行的, 可以与CPU同时运行了。楼主可以看看什么叫D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