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ADC采集交流电压,做电压表问题!一个星期了,

楼主(2013-11-05):
硬件电路如图<1>所示:220V市电经R1、R2分压,取R2上电压,再使用2.5V直流电压抬高,后经运放处理后得出图<2>的波形(红色为输出到单片机ADC引脚的波形,绿色为2.5V直流电压)。可以看出输入到单片机的信号是以2.5V为时间轴的正弦波信号。

问题1:若使用ADC位数为10位的单片机,测量精度能否达到千分之五?如果不能,试问最低多少位ADC能达到此精度?

问题2:ADC采集到的数据应该怎样处理,也就是核心的算法了(最后能把频率也计算出来,呵呵!)。

问题3:如果用电流互感器采集电流数据后经同样的电路处理输入到单片机的ADC,能否根据电压和电流值计算出功率、功率
因数的值,具体的算法是什么样的呢?

等大神解答!!!

楼主:
帮忙顶一下啊

网友A:
这个电路做模型可以,实际不可以。
这种方式可以的。注意软件校准OP的OFFSET,增益校准。

楼主:
求计算方法啊,大神! 这只是一个模型,想说明输入到单片机的波形而已

网友B:
首先运放的偏置就不对。那个交流电出来的负电压呢。没有偏置。提高电压应该用加法器或者给个直流偏置,其次,正玄波至少要16个点才能大概知道他的幅度,假设每个周期采样16个点,220*16,幅度和频率计算理论上可以的。每到最大值或者最小值之间的时间就可以算出频率。幅度就是最大值减去最小值,至于精度,当然越大越好。最好用并口输出的。要不速度就慢了

网友C:
以上电路实际工作中,很少用,原因如下:1)电阻的耐压问题,2)温漂,处于0.5级的精度必须考量取样电阻的温漂.3)电路在电压通道必引入较大的相位误差,因为带宽不够大.4)抗干扰或做EMC方面很差.不能用在工业上,实在是业余级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运放的偏置就不对。那个交流电出来的负电压呢。没有偏置。提高电压应该用加法器或者给个直流偏置,其次 ...

加了直流偏置了,2.5V的VDD,这里只是个意思,实际电路是用TL431获得的偏置电压。后面说的东西表示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上电路实际工作中,很少用,原因如下:1)电阻的耐压问题,2)温漂,处于0.5级的精度必须考量取样电阻的温漂.3) ...

大神啊,  电阻耐压问题是用5个200K/0.5W的电阻串接的,还要考虑功率不是。取样电阻是25ppm 精度0.5的。带宽的问题还没看,其实不太懂。在电阻分压后加电压互感器能不能提高抗干扰能力呢?  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啊,  电阻耐压问题是用5个200K/0.5W的电阻串接的,还要考虑功率不是。取样电阻是25ppm 精度0.5的。 ...

把电压转变为电流再用CT隔离,应可以对付EMC,带宽在10K左右对信号的相位没有影响,再计算功率时没有影响。计算有效值必须有1000点的计算。这样对误差小都有好处。可能对MCU的计算能力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电压转变为电流再用CT隔离,应可以对付EMC,带宽在10K左右对信号的相位没有影响,再计算功率时没有影响 ...

计算有效值的1000点是指一个周期内采集信号的个数吗?假如交流信号的频率为50Hz,一个周期的时间为20ms,采集时间间隔=20/1000=20us:funk:这么快的速度难做吗?能做到的话,把这1000个数据这么处理呢?先平方、再平均、然后开方吗?感觉数据量好大。 单片机带硬件乘法器会不会处理起来好些。     多多指教,只懂一点点,说错了勿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计算有效值的1000点是指一个周期内采集信号的个数吗?假如交流信号的频率为50Hz,一个周期的时间为20ms, ...

是的,做有效值的话,以任意波形的有效值都能处理。当然指带宽在取样频率的十分之一的频率以下的任意波形。如果做平均值,那就不是有效值了。计量蕊片就是我以上的算法处理有效值的,其实如果1s时间报测一次结果,应数据量不是很大。先取完1000个点,再做运算,显示结果,只要1s时间内完成,在行业上是允许的。实时性不是很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做有效值的话,以任意波形的有效值都没有处理。当然指带宽在取样频率的十分之一的频率以下的任意波 ...

现在是不是行业内都不用这种方法做电压表了啊?难道都用计量芯片了吗?   这个方法成本上要低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不是行业内都不用这种方法做电压表了啊?难道都用计量芯片了吗?   这个方法成本上要低很多 ...

是的,其实从综合成本和可靠性比较,用计量蕊片再合算的。
除非特别的仪器把测量电压作为它的功能一部分,才用AD转换,如电能质量分析仪。

网友D:
请看一下附件的FFT计算方法,可以分析各种数据的。
以前好玩研究了一下,用带ADC和足够RAM的MCU,可以计算基波和各种谐波的幅度和相位。
具体你自己研究,就不要问我了,要先研究FFT算法和结果的含义,网上搜一下。

网友E:
把运放的参数设置正确  楼主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了直流偏置了,2.5V的VDD,这里只是个意思,实际电路是用TL431获得的偏置电压。后面说的东西表示不太懂 ...

处理来处理去只是为了测量交流的电压嘛说到底你只要效果达到就行了。干脆这样。AD采集很慢。何况你用的还是单片机。不如分压之后检波计算之后就能得到电压值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处理来处理去只是为了测量交流的电压嘛说到底你只要效果达到就行了。干脆这样。AD采集很慢。何况你用的还 ...

不是正弦波哟,平均值与有效值怎么样的比例关糸呢?现在市面上出的都是有效值的表,而不是平均值。

楼主:
用51单片机处理起来太慢了,打算换COTEX-M0来着,J-LINK或者ST-LINK V2能仿真ST的STM32F030芯片吗?求解

ST-LINK,JLINK,都可以,它是用SWD接口的

网友F:
8209直接不就能解决?

网友G:
搞不懂为什么要用运放,R1R2后面直接接ADC不就行了?!

网友H(2014-03-22):
挺好,到了正弦波,FFT原来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I(2014-05-15):
引用 网友G:
搞不懂为什么要用运放,R1R2后面直接接ADC不就行了?!

有的ADC采样芯片是只能采样0-到某一正值电压,楼主的运放作用是将交流信号变成了直流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有的ADC采样芯片是只能采样0-到某一正值电压,楼主的运放作用是将交流信号变成了直流信号 ...

很长时间没来看了,一回来发现半年前的帖子竟然又翻上来了。
这个运放除了增大误差和温漂没什么其他用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很长时间没来看了,一回来发现半年前的帖子竟然又翻上来了。
这个运放除了增大误差和温漂没什么其他用处 ...

没有这个运放,阻抗怎么匹配

网友J:
交流采样很多场合要求响应时间为1.5个周期,30ms,0.5级精度ADC起码应该应该14位以上,FFT的效率很值得去下功夫,arm网站上面的fft浮点库运算精度很高,但是速度很慢,长整形速度快的不得了,但是舍入误差达到不可接受,尽量自己用汇编改写

网友K:
传一颗12位高速AD的MCU。做数显不错

网友L(2014-08-10):
一般需要2次放大比较好。因为220V过来的信号不干净,需要进行一次滤波。

网友M(2014-11-25):
樓主您好,請你的數據怎麼處理啊,可以交流一下嗎?謝謝!

网友N:
可以考虑用峰值检测啊。

网友O:
2块钱一片的电表芯片就能搞定的事情。弄得这么复杂干嘛?

网友P(2015-01-27):
挺好的 需要示波器等仪器仪表可以来我们西安安泰的官网看下 或许有你需要的 电话:029-88353093 * 安泰测试中

国十大测试仪器服务商  * 中国最大示波器维修中心   * 西北最大安捷伦特约经销商   * Fluke西北最专业销售

平台

网友Q:
把电压抬高到AD最适合的工作范围,即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范围内,这样有利于得到更准确的结果

网友Q:
把电压抬高到AD最适合的工作范围,即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范围内,这样有利于得到更准确的数据

网友C:
算交流有效值是采用平方和开根号,每点AD值(扣掉直流值)进行平方累加,在一个周期内累加,开根号,算有效功率方法有二,1,同时采样,相*,累加,开根号,2。各自算I,V有效值,再测出相位差,(过零点比较时间差),再*COS(功率因素)。还有V和I瞬间电压每点相*,累加,滤波,得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就是先对电压的值移相90度,再相*,滤波,得无功功率。

网友R(2015-12-08):
引用 网友C:
算交流有效值是采用平方和开根号,每点AD值(扣掉直流值)进行平方累加,在一个周期内累加,开根号,算有效 ...

能请教几个问题吗?  我只要电压值就好的, 0~5A交流输入,互感器5A/2.5mA, 通过电阻转换电压信号,直流偏置拉高2.5V 。 参考电压是4.97V的。 我计算方法也同样像你说的均方根计算, 但是调零一直调零不了,电流显示值会有24,32 的跳变。

网友R:
能像群主请教几个问题吗?我现在也在做单相的电压表和电流表。 但是电流表的调零一直调零不了,我参考电压取了4969mV,   我只要电压值就好的, 0~5A交流输入,互感器5A/2.5mA, 通过电阻转换电压信号,直流偏置拉高2.5V 。 参考电压是4.97V的。 我计算方法也同样像你说的均方根计算, 但是调零一直调零不了,电流显示值会有24,32 的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