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如何驱动并口DA模块?

楼主(2013-11-05):
我用的是Easy5509开发板,开发板的GPIO很少。

开发板驱动1602、8bitLED等,都是用DSP控制的CPLD,CPLD间接驱动的。

但是我现在想驱动一个12bit的高速DA,该怎么驱动呢,GPIO的数量又不够?开发板上DSP的大部分引脚都有排针引出,但是CPLD的引脚未引出。

网友A:
那就挂到总线上    将CEx连接到AD的使能引脚上
查查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挂到总线上    将CEx连接到AD的使能引脚上
查查相关资料

您好,是指的EMIF那个接口吗?
我不太熟悉这个,应该查阅些什么资料呢?大侠推荐一些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是指的EMIF那个接口吗?
我不太熟悉这个,应该查阅些什么资料呢?大侠推荐一些嘛~ ...

就是外扩总线  D0-**   A0-**

网友A:
5509可以做到和外设无缝连接   可能你还没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开发板上应该是有外扩flash和SDRAM 的吧
这些都是通过EMIF外扩的    DA也是可以的
把数据线接到DSP的数据总线上  然后连接相应的片选信号
也可以结合地址线的某一位去选通DA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9可以做到和外设无缝连接   可能你还没了解这方面的内容
开发板上应该是有外扩flash和SDRAM 的吧
这 ...

等于是说用EMIF控制吗?
我去了解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于是说用EMIF控制吗?
我去了解了解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