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书笔记/学习心得 5.ACMP的使用

楼主(2013-11-05):
今天用了下KE02Z的ACMP例程,来分享下学习心得····

首先,ACMP是模拟比较器模块,提供了两个用来比较模拟量的通道,最大到支持电压吧,轨到轨的操作。
每个通道有四路,
有一个6位的DA,是来提供参考电压的么?还是用来输出的?应该是用来提供比较的参考电压的吧
每个通道有4个寄存器来控制,分别为ACMPX_CS,ACMPX_C0,ACMPX_C1,ACMPX_C2,分别用于控制功能
每个寄存器又有独立的地址来控制对应的功能,数据手册上写的很详细了,给的例程也写的不错,比较给力的
ACMP还带中断,当触发时会产生个中断,我认为这是个很实用的功能,例如设置为低功耗模式,
然后通过电压的变化来唤醒单片机重新工作。
然后再问个问题,
这个的工作思路是这样的么:
设置参考电压--比较--然后输出?或者发生中断
ACMP_IN是用来检测输出的,ACMP_OUT这个脚是用来干嘛的呢,输出啥呢?是输出中断信号还是参考电压?

恩···求解答了

网友A:
6位的DAC是用于CMP的输入,可以将输入的电压按照6位DA分下然后输入到输入引脚,其实就是调节比较电压基准

网友A:
CMP_IN是输入需要比较的值,out是将比较后的值输出去。当然,比较后的值还可以经过滤波,窗口选择等等操作,具体你可以查看reference manual ,讲的超级清楚。

网友B:
6位的DA,是来提供比较电压的参考电压,没错。

网友B:
论坛里也说了6bitDAC不支持中断。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6orderby%3Ddate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P_IN是输入需要比较的值,out是将比较后的值输出去。当然,比较后的值还可以经过滤波,窗口选择等等操作 ...

恩···主要是英文苦手,多谢解答: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也说了6bitDAC不支持中断。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8274&extra=page%3 ...

恩··看了下,DAC确实不能产生中断,不过ACMP可以产生个中断来唤醒单片机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主要是英文苦手,多谢解答

翻译过来的东西总归会有点不准,英语可以慢慢看,其实看多了觉得还是英文的资料好。另外,有什么疑问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D:
KE02 ACMP例程的中文文档已经推出了,楼主可以下来看看。
有什么问题再发帖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KE02 ACMP例程的中文文档已经推出了,楼主可以下来看看。
有什么问题再发帖讨论 ...

已经看了

网友E:
楼主都涉及KE02啊,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