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句话:线性物理系统的传递函数仅有零点可以吗?

楼主(2013-11-05):
如题,只有零点,而没有极点,可以吗?

网友A:
一个微分器是不是满足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微分器是不是满足这样的

不是

网友B:
因为物理世界的能量是有限的,纯微分是不存在的,微分一般伴随比例。

网友C(2016-12-08):
应该不行。除非是外加能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