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

楼主(2013-11-05):
请问哪位大神有移动电源制作的原理或者经验啊,求传授啊

网友A:
现在还出了无线的移动电源了

网友B:
市场多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出了无线的移动电源了

那更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市场多的是

自己想做个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更好了啊

但听说需要手机有个接收器,目前好像只有三星的几款手机有,苹果的都没有,看来是个趋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听说需要手机有个接收器,目前好像只有三星的几款手机有,苹果的都没有,看来是个趋势了 ...

哦哦,好的。以后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听说需要手机有个接收器,目前好像只有三星的几款手机有,苹果的都没有,看来是个趋势了 ...

这东西淘宝一搜一大把,除了充电极慢,距离近,其他都能接受,玩玩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淘宝一搜一大把,除了充电极慢,距离近,其他都能接受,玩玩可以。 ...

以后应该这些问题都会解决,就像之前手机像素还只有30万呢,,希望它不要像现在的充电宝那么重吧

网友D:
先用18650并联成10000毫安电池,再用34063升压,外接图腾柱,推拉大功率MOS扩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更好了啊

华而不实,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