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dsp外接flash不启动

楼主(2013-11-05):
(无正文)

网友A:
注意在CCS中是字地址   烧写的基地址是否合理
启动的外部电平选择是否真正拉高或拉低

楼主(2014-03-10):
引用 网友A:
注意在CCS中是字地址   烧写的基地址是否合理
启动的外部电平选择是否真正拉高或拉低 ...

问题找到了,是和DSP相连的FPGA的数据线和地址线,FPGA的口并不是单纯的IO口,导致在启动的时候数据线和地址线不能正确读写,所以就只有FPGA启动了而DSP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