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实现测周期

楼主(2013-11-05):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每两个脉冲构成一个周期 大概500ms

网友A:
这样的信号需要整形,建议先用运放放大,然后用比较器整形,然后输入到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口上,用定时器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B:
百mS量级的沿间隔用定时器可以很方便的测出,利用沿跳变触发外中断后启动定时器,在下一个沿到来时读取定时器数值即可。

网友C:
上升沿中断计数n,定时器测时间t,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