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C语言和设计模式==连载

楼主(2013-11-05):
最近学习OOPC,软件编程模式,看到下面一篇好的**,特与二姨网友分享。
申明:此文为转载,用意是让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go..............................

一.C语言和设计模式之开篇
【 声明:版权所有,欢迎转载,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联系信箱:feixiaoxing @163.com】

    关于软件设计方面的书很多,比如《重构》,比如《设计模式》。至于软件开发方式,那就更多了,什么极限编程、精益方法、敏捷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的方法又会被重新提出来。

    其实,就我个人看来,不管什么方法都离不开人。一个人写不出二叉树,你怎么让他写?敏捷吗?你写一行,我写一行。还是迭代?写三行,删掉两行,再写三行。项目的成功是偶然的,但是项目的失败却有很多原因,管理混乱、需求混乱、设计低劣、代码质量差、测试不到位等等。就软件企业而言,没有比优秀的文化和出色的企业人才更重要的了。

    从软件设计层面来说,一般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软件的设计受众,是小孩子、老人、女性,还是专业人士等等;
    (2)软件的基本设计原则,以人为本、模块分离、层次清晰、简约至上、适用为先、抽象基本业务等等;
    (3)软件编写模式,比如装饰模式、责任链、单件模式等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设计思想构成了软件的主题。软件原则是我们在开发中的必须遵循的准绳。软件编写模式是开发过程中的重要经验总结。灵活运用设计模式,一方面利于我们编写高质量的代码,另一方面也方便我们对代码进行维护。毕竟对于广大的软件开发者来说,软件的维护时间要比软件编写的时间要多得多。编写过程中,难免要有新的需求,要和别的模块打交道,要对已有的代码进行复用,那么这时候设计模式就派上了用场。我们讨论的主题其实就是设计模式。

    讲到设计模式,人们首先想到的语言就是c#或者是java,最不济也是c++,一般来说没有人会考虑到c语言。其实,我认为设计模式就是一种基本思想,过度美化或者神化其实没有必要。其实阅读过linux kernel的朋友都知道,linux虽然自身支持很多的文件系统,但是linux自身很好地把这些系统的基本操作都抽象出来了,成为了基本的虚拟文件系统。

    举个例子来说,现在让你写一个音乐播放器,但是要支持的文件格式很多,什么ogg,wav,mp3啊,统统要支持。这时候,你会怎么编写呢?如果用C++语言,你可能会这么写。
class music_file
{
    HANDLE hFile;

public:
    void music_file() {}
    virtual ~music_file() {}
    virtual void read_file() {}
    virtual void play() {}
    virtual void stop() {}
    virtual void back() {}
    virtual void front() {}
    virtual void up() {}
    virtual void down() {}
};

    其实,你想想看,如果用C语言能够完成相同的抽象操作,那不是效果一样的吗?
typedef struct _music_file
{
    HANDLE hFile;
    void (*read_file)(struct _music_file* pMusicFile);
    void (*play)(struct _music_file* pMusicFile);
    void (*stop)(struct _music_file* pMusicFile);
    void (*back)(struct _music_file* pMusicFile);
    void (*front)(struct _music_file* pMusicFile);
    void (*down)(struct _music_file* pMusicFile);
    void (*up)(struct _music_file* pMusicFile);
}music_file;

    当然,上面的例子比较简单,但是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写这篇**的目的一是希望和朋友们共同学习模式的相关内容,另一方面也希望朋友们能够活学活用,既不要迷信权威,也不要妄自菲薄。只要付出努力,付出汗水,肯定会有收获的。有些大环境你改变不了,那就从改变自己开始。万丈高楼平地起,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真真实实学到东西。如果盲目崇拜,言必google、微软、apple,那么除了带来几个唾沫星,还能有什么受用呢?无非白费了口舌而已。

    希望和大家共勉。

楼主:
二。C语言和设计模式(之单件模式)
【 声明:版权所有,欢迎转载,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联系信箱:feixiaoxing @163.com】

PS:所谓单件模式即保证一个类仅有一个实例,并提供一个访问它的全局访问点。

    有过面试经验的朋友,或者对设计模式有点熟悉的朋友,都会对单件模式不陌生。对很多面试官而言,单件模式更是他们面试的保留项目。其实,我倒认为,单件模式算不上什么设计模式。最多也就是个技巧。

    单件模式要是用C++写,一般这么写。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ssert.h>

class object
{
public:
    static class object* pObject;

    static object* create_new_object()
    {
        if(NULL != pObject)
            return pObject;

        pObject = new object();
        assert(NULL != pObject);
        return pObject;
    }

private:
    object() {}
    ~object() {}
};

class object* object::pObject = NULL;

    单件模式的技巧就在于类的构造函数是一个私有的函数。但是类的构造函数又是必须创建的?怎么办呢?那就只有动用static函数了。我们看到static里面调用了构造函数,就是这么简单。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object* pGlobal = object::create_new_object();
    return 1;
}

    上面说了C++语言的编写方法,那C语言怎么写?其实也简单。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typedef struct _DATA
{
    void* pData;
}DATA;

void* get_data()
{
    static DATA* pData = NULL;

    if(NULL != pData)
        return pData;

    pData = (DATA*)malloc(sizeof(DATA));
    assert(NULL != pData);
    return (void*)pData;
}

楼主:
三.C语言和设计模式(之原型模式)

【 声明:版权所有,欢迎转载,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联系信箱:feixiaoxing @163.com】

    原型模式本质上说就是对当前数据进行复制。就像变戏法一样,一个鸽子变成了两个鸽子,两个鸽子变成了三个鸽子,就这么一直变下去。在变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考虑具体的数据类型。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数据有自己的复制类型,而且每个复制函数都是虚函数。

    用C++怎么编写呢,那就是先写一个基类,再编写一个子类。就是这么简单。

class data
{
public:
    data () {}
    virtual ~data() {}
    virtual class data* copy() = 0;
};

class data_A : public data
{
public:
    data_A() {}
    ~data_A() {}
    class data* copy()
    {
        return new data_A();
    }
};

class data_B : public data
{
public:
    data_B() {}
    ~data_B() {}
    class data* copy()
    {
        return new data_B();
    }
};

    那怎么使用呢?其实只要一个通用的调用接口就可以了。
  1. class data* clone(class data* pData)
  2. {
  3.     return pData->copy();
  4. }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技巧,对C来说,当然也不是什么难事。

  1. typedef struct _DATA
  2. {
  3.     struct _DATA* (*copy) (struct _DATA* pData);
  4. }DATA;

    假设也有这么一个类型data_A,

  1. DATA data_A = {data_copy_A};

    既然上面用到了这个函数,所以我们也要定义啊。

struct _DATA* data_copy_A(struct _DATA* pData)
{
    DATA* pResult = (DATA*)malloc(sizeof(DATA));
    assert(NULL != pResult);
    memmove(pResult, pData, sizeof(DATA));
    return pResult;
};

    使用上呢,当然也不含糊。

  1. struct _DATA* clone(struct _DATA* pData)
  2. {
  3.     return pData->copy(pData);
  4. };

楼主:
四。C语言和设计模式(之组合模式)
【 声明:版权所有,欢迎转载,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联系信箱:feixiaoxing @163.com】

    组合模式听说去很玄乎,其实也并不复杂。为什么?大家可以先想一下数据结构里面的二叉树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二叉树节点既可能是叶节点,也可能是父节点?

typedef struct _NODE
{
    void* pData;
    struct _NODE* left;
    struct _NODE* right;
}NODE;

    那什么时候是叶子节点,其实就是left、right为NULL的时候。那么如果它们不是NULL呢,那么很明显此时它们已经是父节点了。那么,我们的这个组合模式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typedef struct _Object
{
    struct _Object** ppObject;
    int number;
    void (*operate)(struct _Object* pObject);

}Object;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数据结构,是怎么实现子节点和父节点的差别呢。比如说,现在我们需要对一个父节点的operate进行操作,此时的operate函数应该怎么操作呢?
void operate_of_parent(struct _Object* pObject)
{
    int index;
    assert(NULL != pObject);
    assert(NULL != pObject->ppObject && 0 != pObject->number);

    for(index = 0; index < pObject->number; index ++)
    {
        pObject->ppObject[index]->operate(pObject->ppObject[index]);
    }
}

    当然,有了parent的operate,也有child的operate。至于是什么操作,那就看自己是怎么操作的了。

void operate_of_child(struct _Object* pObject)
{
    assert(NULL != pObject);
    printf("child node!\n");
}

    父节点也好,子节点也罢,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后的应用。其实,用户的调用也非常简单,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函数。

void process(struct Object* pObject)
{
    assert(NULL != pObject);
    pObject->operate(pObject);
}

楼主:
五.C语言和设计模式(之模板模式)
【 声明:版权所有,欢迎转载,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联系信箱:feixiaoxing @163.com】

    模板对于学习C++的同学,其实并不陌生。函数有模板函数,类也有模板类。那么这个模板模式是个什么情况?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模板的本质是什么。比如说,现在我们需要编写一个简单的比较模板函数。

[cpp] view plaincopy

  • template <typename type>
  • int compare (type a, type b)
  • {
  •     return a > b ? 1 : 0;
  • }

    模板函数提示我们,只要比较的逻辑是确定的,那么不管是什么数据类型,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结果。固然,这个比较的流程比较简单,即使没有采用模板函数也没有关系。但是,要是需要拆分的步骤很多,那么又该怎么办呢?如果相通了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明白了什么是template模式。

    比方说,现在我们需要设计一个流程。这个流程有很多小的步骤完成。然而,其中每一个步骤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很多选择。但是,所有步骤构成的逻辑是唯一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也简单。那就是在基类中除了流程函数外,其他的步骤函数全部设置为virtual函数即可。

[cpp] view plaincopy

  • class basic
  • {
  • public:
  •     void basic() {}
  •     virtual ~basic() {}
  •     virtual void step1() {}
  •     virtual void step2() {}
  •     void process()
  •     {
  •         step1();
  •         step2();
  •     }
  • };

    basic的类说明了基本的流程process是唯一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对step1和step2进行改写。

[cpp] view plaincopy

  • class data_A : public basic
  • {
  • public:
  •     data_A() {}
  •     ~data_A() {}
  •     void step1()
  •     {
  •         printf("step 1 in data_A!\n");
  •     }
  •
  •     void step2()
  •     {
  •         printf("step 2 in data_A!\n");
  •     }
  • };

    所以,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里的template主要是一种流程上的统一,细节实现上的分离。明白了这个思想,那么用C语言来描述template模式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cpp] view plaincopy

  • typedef struct _Basic
  • {
  •     void* pData;
  •     void (*step1) (struct _Basic* pBasic);
  •     void (*step2) (struct _Basic* pBasic);
  •     void (*process) (struct _Basic* pBasic);
  • }Basic;

    因为在C++中process函数是直接继承的,C语言下面没有这个机制。所以,对于每一个process来说,process函数都是唯一的,但是我们每一次操作的时候还是要去复制一遍函数指针。而step1和step2是不同的,所以各种方法可以用来灵活修改自己的处理逻辑,没有问题。

[cpp] view plaincopy

  • void process(struct _Basic* pBasic)
  • {
  •     pBasic->step1(pBasic);
  •     pBasic->step2(pBasic);
  • }

改写虚函数达到重构。

楼主:
明天继续吧。。

网友A:
这个帖子只是随意的过了一遍,没有深入到应用,特别是嵌入式应该如何应用。
嵌入式设计模式,推荐看<嵌入式系统设计与实践>,虽然才刚开始看,并且试用期工作很忙只有睡觉前能看下,但是这本书很有吸引力~
单例模式(只有单个实例,也就是LS**里的单件模式),书中的说法是比较适合用来访问共享的资源,因为只有一个实例,所以天生带有
防止冲突的特性。
我的应用中一般每个状态机都是只有单个对象(是不是就叫单例呢……只遇到过一个情况下是需要有N个实例的),按照miro samek的命名方法的话
就是AO_XXXX对象(Active object),后来我嫌面向对象的做法太消耗ROM,干脆越过参数传递对象指针的步奏,在函数里直接调用AO_XXXX的元素,
结果被网友批的好惨~
(主要是我在别人讨论面向对象的时候,我给别人示范的例子就这样直接越过传导this指针的步奏,直接操作AO_XXXX,哈哈,连this指针都没有了
不算面向对象了

楼主:
五。C语言和设计模式(工厂模式)
【 声明:版权所有,欢迎转载,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联系信箱:feixiaoxing @163.com】

    工厂模式是比较简单,也是比较好用的一种方式。根本上说,工厂模式的目的就根据不同的要求输出不同的产品。比如说吧,有一个生产鞋子的工厂,它能生产皮鞋,也能生产胶鞋。如果用代码设计,应该怎么做呢?

[cpp] view plaincopy

  • typedef struct _Shoe
  • {
  •     int type;
  •     void (*print_shoe)(struct _Shoe*);
  • }Shoe;

    就像上面说的,现在有胶鞋,那也有皮鞋,我们该怎么做呢?

[cpp] view plaincopy

  • void print_leather_shoe(struct _Shoe* pShoe)
  • {
  •     assert(NULL != pShoe);
  •     printf("This is a leather show!\n");
  • }
  •
  • void print_rubber_shoe(struct _Shoe* pShoe)
  • {
  •     assert(NULL != pShoe);
  •     printf("This is a rubber shoe!\n");
  • }

    所以,对于一个工厂来说,创建什么样的鞋子,就看我们输入的参数是什么?至于结果,那都是一样的。

[cpp] view plaincopy

  • #define LEATHER_TYPE 0x01
  • #define RUBBER_TYPE  0x02
  •
  • Shoe* manufacture_new_shoe(int type)
  • {
  •     assert(LEATHER_TYPE == type || RUBBER_TYPE == type);
  •
  •     Shoe* pShoe = (Shoe*)malloc(sizeof(Shoe));
  •     assert(NULL != pShoe);
  •
  •     memset(pShoe, 0, sizeof(Shoe));
  •     if(LEATHER_TYPE == type)
  •     {
  •         pShoe->type == LEATHER_TYPE;
  •         pShoe->print_shoe = print_leather_shoe;
  •     }
  •     else
  •     {
  •         pShoe->type == RUBBER_TYPE;
  •         pShoe->print_shoe = print_rubber_shoe;
  •     }
  •
  •     return pShoe;
  • }

楼主:
六.C语言和设计模式(责任链模式)

【 声明:版权所有,欢迎转载,请勿用于商业用途。  联系信箱:feixiaoxing @163.com】

    责任链模式是很实用的一种实际方法。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平常在公司里面难免不了报销流程。但是,我们知道公司里面每一级的领导的报批额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科长的额度是1000元,部长是10000元,总经理是10万元。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设计呢?其实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有人来找领导报销费用了,那么领导可以自己先看看自己能不能报。如果费用可以顺利报下来当然最好,可是万一报不下来呢?那就只能请示领导的领导了。

[cpp] view plaincopy

  • typedef struct _Leader
  • {
  •     struct _Leader* next;
  •     int account;
  •
  •     int (*request)(strcut _Leader* pLeader, int num);
  • }Leader;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首先需要设置额度和领导。

[cpp] view plaincopy

  • void set_account(struct _Leader* pLeader, int account)
  • {
  •     assert(NULL != pLeader);
  •
  •     pLeader->account = account;
  •     return;
  • }
  •
  • void set_next_leader(const struct _Leader* pLeader, struct _Leader* next)
  • {
  •     assert(NULL != pLeader && NULL != next);
  •
  •     pLeader->next = next;
  •     return;
  • }

    此时,如果有一个员工过来报销费用,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假设此时的Leader是经理,报销额度是10万元。所以此时,我们可以看看报销的费用是不是小于10万元?少于这个数就OK,反之就得上报自己的领导了。

[cpp] view plaincopy

  • int request_for_manager(struct _Leader* pLeader, int num)
  • {
  •     assert(NULL != pLeader && 0 != num);
  •
  •     if(num < 100000)
  •         return 1;
  •     else if(pLeader->next)
  •         return pLeader->next->request(pLeader->next, num);
  •     else
  •         return 0;
  • }

网友B:
哈哈,大神能推荐几版好书吗

网友C:
有木有打包的供下载学学?

网友D:
不错,不过有些没看懂.

网友E:
学硬件表示:“虽然不懂,但是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F:
不错,很好的资料,谢楼主

网友G:
c和c++在语言特性上有着本质的差别,前者是面向过程的,后者是面向对象的。
虽说用c也可以写出面向对象的代码,但是其表达性总是不如原生态的面向对象的c++方便。

众所周知的面向对象语言的几大特性:抽象、封装、继承、多态。

前三者c是可以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形式上总是不够美观:
比如在对象创建和销毁的过程中,c总是需要大篇的代码来做这个事情。
比如在调用的问题上,由于没有this指针,代码写起来很冗长,少了点面向对象的味道。

而在多态方面,c先天不足,实现起来又麻烦又怪异,在继承深度比较深的情形下,那简直就是灾难。
而多态这个语言特性恰是《设计模式》得以简洁美观有效描述的基石,看看书里面有多少次用到virtual这个关键字就知道了。

除此之外,面向对象语言的其它一些特性也令c望尘莫及,随便列举几个:
函数重载机制,c先天不足。
操作符重载机制,c先天不足。
析构,c先天不足。
访问控制,c先天不足。
异常处理,try catch throw是多么的简洁明了,而用c的setjmp longjmp机制经过异常复杂的封装,运用N多的编码技巧所实现的异常处理机制也只能是形式上类似面向对象语言的异常处理机制,而若要做到异常处理机制的多级继承那又是一场噩梦。
泛型编程,c先天不足。
...

说了这么多,核心意思就是:不要迷信于权威,不要迷信于高端,让正确的东西干正确的事,设计上保持简单但是不要太简单。

网友H:
异常处理,try catch throw是多么的简洁明了
这个说不定也是灾难...哈哈哈.慎重使用.

用c++思想去写c.还不如换个支持c++的编译器算了....
只不过嵌入式的都支持c++部分语法而已.

网友I:
楼主   强大  高人     C语言的   知识点   还是比较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