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个符号表示什么,ORCAD里面的。

楼主(2013-11-05):
刚玩ORCAD,请大侠指教。

网友A:
估计是12V负的。它是个电源网络

网友B:
ORCAD中的电源符号 VCC_Bar的一种形式,三楼说的对,如果符号命名符合常用习惯的话 V12N 应可理解为12V的电源网络,相对GND极性为负 (N为Negative的缩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负电源12v

网友C:
这个N为negative

网友D:
如果你看到一个V12_P的话,那么这个肯定是12V的负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