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模拟信号高精度采集的疑惑?

楼主(2013-11-05):
请教各位大侠,做模拟信号高精度模数转换时,要做到精度在16位以上,是否要求输入到ADC的模拟信号精度在V/65536以上?

网友A:
输入的信号是被测的信号,要求他干什么呢? 保证转换后的精度在16或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ADC前端模拟信号的调理电路精度,比如流压转换电路,电压放大电路的精度是否要保证在ADC采集的有效精度上。

网友B:
我认为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ADC前端模拟信号的调理电路精度,比如流压转换电路,电压放大电路的精度是否 ...

必须是~ 整个电路的总精度等于每个模块精度的积。

网友D:
首先16位不是“精度”

其次模拟信号没有“精度”只有信噪比

你可能遇到的问题是采集的数”跳“

好不容易你把数搞”稳“了,你会发现数”偏“

然后你费了力气搞”准“了,最后你会发现它随着温度变化”飘“

如果最后你采集的数 即准、又稳、又不飘

恭喜您,您是已经告别”菜鸟“这个称呼了。

不是没有精度,应该是没有分辨率
同感。真是经验之谈啊。

网友D:
先思考以下问题,等你能回答了,你现在这个问题你会感觉很幼稚

什么是精度、准确度、稳定度、一致度?

什么是非线性、噪声、温漂、时漂?

运放、电阻、基准、ADC 的特性和指标?

传感器、 放大电路、滤波电路、供电电源、参考电源 的特性和指标?

各种信号线、电磁兼容的PCB设计、布局布线、屏蔽与滤波、功耗及散热?

精度与速度的关系、功耗与体积的关系?

网友E:
@elec921,有方面的资料或书籍吗,给指导指导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思考以下问题,等你能回答了,你现在这个问题你会感觉很幼稚

什么是精度、准确度、稳定度、一致度?

感谢elec921的回复。如wwy0608所说,对于我们这些菜鸟,以上这些内容确实比较艰难晦涩,能不能推荐的资料和书籍啊,谢谢了!

楼主:
我说说我个人对高精度采样的理解,请大家指点。
模拟信号采集原理:前段调理电路(运放电路和滤波电路)-ADC采样电路-CPU处理
ADC最后的ENOB要到达16位,那么采样电阻的温漂和湿度,振动等参数要好。运放的失调电压,失调电流等参数要满足误差的范围内。这里我有点疑惑的是采样电阻的精度要不要很高的?0.1%的电阻,通过测量其阻值,然后软件校正是否可行?
滤波电路在这里我确实没招,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一块,一直对其不熟悉。不加滤波电路,电路中干扰可能很严重,加了滤波电路可能会引入更多的噪声,……
ADC采样电路这块可以选用24位的ADC,选择高稳定性的参考电源,这块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F:
,,这两者有啥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两者有啥关系呢。

能不能说清楚点,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清楚点,不明白你指的是什么?

你要测的是你的信号,你要保证你测得数据的准确性,所以用精度高测试方法的,这样测得才和真实值相差越小。。
你要测的信号是怎么的,你没法控制,你怎么可以去讨论它的精度??
这其中关系你仔细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F:
哦,我刚刚又仔细看了你的问题,你是说你的信号平稳性非常好,波动非常小,小到V/65536,,这当然是个问题。这就要求你要用高精度的。。高的,,24位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说说我个人对高精度采样的理解,请大家指点。
模拟信号采集原理:前段调理电路(运放电路和滤波电路)-AD ...

高精度采集最关键其实是稳。
只要你稳,那么其他的事情都可以修正。
接下来就是线性要好。
线性好,那么调整就简单,不然就需要加入非线性修正算法。
最后就是频率响应。
用合适的响应速度来实现目标。
即快又稳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