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三相电缺相侦测是否可行

楼主(2013-11-05):
如果缺了其中一相要让mcu知道 下面这个电路是否可以稳定工作?

网友A:
嗯,想法不错,赞一个!

网友B:
理论上可以。

改进:LED并联保护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

改进:LED并联保护电阻。

嗯 这个有考虑 并联电阻后还可以加快电容放电 缩短响应时间

网友C:
B相缺相,A和C之间的电压也可以让后面的光耦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相缺相,A和C之间的电压也可以让后面的光耦导通

正半波AC通,CA肯定不通,总之不可能三个全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集电极电流越小,低电平输出就越小。

  没看懂,既然集电极电流小,R上的压降就下,输出的低电平不就是V ...

假如Vcc=5V,LED电流为5mA时,如果集电极电流为2mA的话,三极管饱和,如果饱和压降为0.3V的话,那么可以把集电极电流变为1mA,压降就会降低,比如降为0.2V。3*0.2=0.6V,可以为低电平。一般最高0.8V,ttl,mos1.5V左右,为低电平。此时R=5-0.6除以1mA = 4.4k,选4.3k电阻即可。

楼主:
刚才仿真了下 确实发现了问题 把BC的电源拿掉 BC之间还是有电在 VBC = VCA +VAB
这样BC的电源不是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楼主:
改了下 看看这样可行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假如Vcc=5V,LED电流为5mA时,如果集电极电流为2mA的话,三极管饱和,如果饱和压降为0.3V的话,那么可以 ...

唉,难怪没看懂,原来是取R的值,那不如直接说R值越大,输出电压越小;这样好懂:lol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问题,希望你能意识到,对于电容,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就是可以滤波来用。
只有前面串联电阻之时,才是 ...

不是用做滤波,应该是储能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改了下 看看这样可行不

还是不行的。除非此三相电路是专门供电的——从变压器出来后没有接其他负载。否则,其中一相缺相(假设C相)后,另外两相(A和B)之间的线电压会通过A-C和C-B之间的负载形成回路,线电压AB在这个回路上会产生压降,造成C与A,B之间仍然有电压,当然这个电压是远小于正常电压的,但是用来点亮光耦还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G:
我感觉三个光耦不会同时导通,输出端永远是高电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三个光耦不会同时导通,输出端永远是高电平

不缺相时是能够同时导通的。

网友H:
楼主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哈
https://bbs.21ic.com/icview-221351-1-1.html

网友I:
引用 网友C:
B相缺相,A和C之间的电压也可以让后面的光耦导通

可以三个光耦接地处理

网友I:
引用 网友I:
可以三个光耦接地处理

哦。没中性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不行的。除非此三相电路是专门供电的——从变压器出来后没有接其他负载。否则,其中一相缺相(假设C相 ...

嗯 我这个就是供电用的 三相后面就是整成直流了 没有直接负载 这样的话是否可行?

网友J:
如果这图给让我审核,告诉你两个字“垃圾”!太不严谨了,看到这个图我就能预计成品也是个垃圾!重新设计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 我这个就是供电用的 三相后面就是整成直流了 没有直接负载 这样的话是否可行? ...

如果能保证一相开路后其他两路不会在其上形成回路就可以。但是,这一点往往无法保证,因为负载本身或多或少会有些漏电流~ 这些因素都是不受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这图给让我审核,告诉你两个字“垃圾”!太不严谨了,看到这个图我就能预计成品也是个垃圾!重新设计吧 ...

唉 被喷了 伤心。。 大侠 给点高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保证一相开路后其他两路不会在其上形成回路就可以。但是,这一点往往无法保证,因为负载本身或多或 ...

看起来确实有点不可靠 大侠考虑周到 不知是否还有其他建议

网友J:
引用 楼主:
唉 被喷了 伤心。。 大侠 给点高见吧!

电网电压波动30%,光耦参数分布性至少20%,其它都不说,你怎么保证电路稳定的工作?要设计电路,不是蒙,设计就是要从数学上证明他是可靠的、可行的,你的在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缺相时是能够同时导通的。

3个应该不会同时导通,3个光耦的输入电源相当于一个奔驰车的图标,相距120度不断旋转,放在坐标系中,无论怎么转,3个叶片也不会同时处于Y轴的上方,也就是说至少有一个会在Y轴的下方,这样就会被二极管阻止掉。你认为呢老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3个应该不会同时导通,3个光耦的输入电源相当于一个奔驰车的图标,相距120度不断旋转,放在坐标系中,无 ...

有储能电容就不一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有储能电容就不一样了。

那就有可能同时导通了,电流得很小才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G:
那就有可能同时导通了,电流得很小才行

光耦导通算上余量也就10mA。可以把电容放到电阻后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3个应该不会同时导通,3个光耦的输入电源相当于一个奔驰车的图标,相距120度不断旋转,放在坐标系中,无 ...

LZ第一幅图有问题,你参考一下13楼的两个光耦的图吧。

其实这个电路设计的关键之一是二极管后面的电容电阻的时间常数要大于一个周期,就是说在负半周时靠电容上的电荷来维持光耦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