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的限流电路

楼主(2013-11-05):
直流稳压电源的限流电路

网友(2013-09-18):
直流稳压电源限流电路就是一种基本的保护网络。在输出短路的情况下,它也能够把输出电流限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可以用多种方法来实现限流电路。有的把限流电路设计在电源的输入侧,有的把限流电路设计在电源的输出侧。当然,限流电路本身的优化程度,还要取决于它要保护的电源电路结构。对于单电源输出电路,把限流电路设计在输入侧或输出侧,其保护作用是相同的。对于在变压器初级侧进行调节并由变压器直接驱动的电源电路,把限流电路放在输入侧比较方便,而对于那些使用基极驱动的电源电路,把限流电路设计在输出侧,则更为有效。

    直流稳压电源限流电路与监控电路直接耦合的电路结构比较方便、简单,而且所需元器件较少。用变压器耦合的限流电路适用于两端不共地,又需要传递电压的场合,因此也得到十分广泛的应用。
限流电路可以用分立元件来实现,也可以用集成电路来构成。具体用什么元器件来组成限流电路,要根据具体电路结构来选择。

    为了有效地保护电源,在其受损坏前,限流电流就应做出快速反应。这一点十分重要。
过压保护电路的作用是:当输出电压超过设计值时,把输出电压限定在安全值的范围内。有两个原因:第一,开关电源都有可调节电压输出的功能,一旦在调节时发生过电压输出现象,就由过压保护以防止损坏元件。第二,为了确保用户由于操作不当引起的过压现象,也应该采取这样的安全措施。

    过压保护电路最好放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距离供电电路越近越好。处在这个位置的能够无误地消除由于电路装配所引起的过压现象,达到保护开关电源的目的。特别是当有几路不同的电源给同一电路供电时,尤为重要。实现过压电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把单向可控硅连接到电源的直流输出端,当检测到有过压现象时,采取措施使单向可控硅导通,把电源的输出端短路。这时,过流保护电路就会工作,停止整个电源电路的工作,达到保护的目的。因为在可控硅导通时,要有较大的电流流过它,所以要仔细计算,确保所选的元件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