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加加的问题

楼主(2013-11-05):
interrupt void  adc_isr()
{
    int sin_num = 0;
    sin_num++;
    //----------------------------------------------------------//                if(sin_num >= 400)
                {
                        sin_pointer = &sin_table[0];
                        sin_num = 0;
                }

//------------------------判断正负半轴方向------------------------------//
                    if(sin_num < 200 && sin_num >= 0)
                    {
                            PLL_DIRZ = 1;
                            PLL_DIRF = 0;
                    }
                    if(sin_num >= 200 && sin_num < 400)
                    {
                            PLL_DIRF = 1;
                            PLL_DIRZ = 0;
                    }
}
sin_num =0的初始值开始,请问这个sin_um++;以后的值的还是0去后面进行判断,判断完后再加一。还是加1 以后作为1
去进行判断?谢谢了

网友A:
sin_num++这句是先使用后++的
程序中sin_num++;此句执行完表示sin_num已经加一啦
到了if()句则sin_num为1

网友B:
这是都是先执行才判断的。

网友B:
除非你吧if(*++)这样才能看出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n_num++这句是先使用后++的
程序中sin_num++;此句执行完表示sin_num已经加一啦
到了if()句则sin_num ...

谢谢!我用VC验证了一下确实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用VC验证了一下确实是的!

不谢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C:
自加加与加加自的是有先后的运算个顺序的,需要注意的

网友D:
是自右向左的顺序吗?还是其他?这个和编译器有关系吗/

楼主(2013-12-17):
引用 网友D:
是自右向左的顺序吗?还是其他?这个和编译器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c语言就这么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