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菜鸟求助大神一个概念问题

楼主(2013-11-05):
(无正文)

网友A:
P0与其它端口区别在于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0与其它端口区别在于没有上拉电阻,

控制逻辑也不同。

网友C:
可是它说的好像是P1

网友D:
类似于分压吧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

P1的话,P1有上拉电阻,阻值一般在几十到100K之间(看手册说明),阻值不精确,也不恒定,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半导体工艺决定的,

下面有个输出管,下拉电阻与输出管并联,结果。。。。

网友E:
简单来说,输出低电平正常,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内部上拉与这个电阻分压,会输出一个非数字电路允许的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简单来说,输出低电平正常,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内部上拉与这个电阻分压,会输出一个非数字电路允许的电平。 ...

实际不会这么做的吧?

网友F:
那么好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实际不会这么做的吧?

看楼主想干什么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简单来说,输出低电平正常,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内部上拉与这个电阻分压,会输出一个非数字电路允许的电平。 ...

正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简单来说,输出低电平正常,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内部上拉与这个电阻分压,会输出一个非数字电路允许的电平。 ...

学习了!!

网友I: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J:
有说“弱上拉”的

网友K:
学习了,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

P1的话,P1有上拉电阻,阻值一般在几十到100K之间(看手册说明),阻值不精确,也不恒定 ...

受教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来说,输出低电平正常,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内部上拉与这个电阻分压,会输出一个非数字电路允许的电平。 ...

恩。。。这么说就很清楚了。。谢谢

网友:
果然还是看P1口的电路原理图来得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