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调试

楼主(2013-11-05):
下面是超再生发射和接收电路,现在要提高通讯距离,请教一下,就接收电路方面更改那几个电路参数或者添加什么电路能提高接收灵敏度?还有在发射部分除了提高发射部分供电电压之外,更改那几个电路参数或者添加什么电路能提高发射功率,使得通讯距离可以提高,恳请大侠们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原理图:其中接收部分Output端是超再生部分解调后的信号,后面接放大部分电路没有画出来,发射部分Input端为单片机输出的信号接后面调制和功率放大电路。

网友A:
提高接收灵敏度可以在天线后面再加一级高频放大,不过对廉价的超再生系统而言,这么做不如提高发射功率更方便。

楼主:
如果提高发射功率,如果不增加放大的级数的情况下,改上面发射电路哪个参数可以提高发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