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问一个简单的jtag ice仿真器问题

楼主(2013-11-06):
我现在需要系统工作在3V3电压下面,之前一直都是用5V供电,用jtag ice仿真器可以仿真,当系统电压将为3V3时,仿真器还可不可以正常仿真,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如果不行的话,我就不这么设计了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去问编程器厂家,谁知道你用哪种编程器,哪种器件!

网友B:
这个应该没问题,基本都支持3.3v的

网友C:
应该可以  就是不知道你选的芯片能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