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控制音量

楼主(2013-11-06):
求教各位前辈,对于音频音量控制,单联电位器,一端接入3.3V的电源,另一端接入地,第三端接入MCU的I/O。对于控制原理以及怎样控制,呵呵,麻烦各位帮我解析一下。十分谢谢。

网友A:
信号是从哪里流向哪里的?I/O口输出的是模拟信号吗?

网友B:
有对数可变电阻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是从哪里流向哪里的?I/O口输出的是模拟信号吗?

是模拟信号,比如用了一个10k的电位器,就是利用单片机利用电位器的分压控制音量大小,我做的是数字功放一类的,但是在这音量控制方面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