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问题,关于nand flash ECC的验证

楼主(2013-11-06):
使用STM32的fsmc控制一片大容量nand flash,每当写完一页后,使用uint32_t FSMC_GetECC(uint32_t FSMC_Bank),这个函数可以正确得到ECC值!现在我的问题是想把得到这个ECC值放到备份区域,然后读取的时候再从备份区域取出来,跟读时候的ECC进行对比!

请问如果做到把ECC值放到备份区域里,又如何取出来!

uint32_t NAND_WriteSpareArea(uint8_t *pBuffer, NAND_ADDRESS *Address, uint32_t NumSpareAreaTowrite);
使用这函数写不进去,读出来的都是0xff

网友A:
用的大页还是小页的NAND啊?

并且给出函数出处哪里啊?不知道里面的实现呢?

网友B:
香主说的很对。
小页(512+16)Bytes是通过命令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区域(data还是spare);
大页(2048+64)Bytes是通过列地址的不同选择数据的起始偏移(data还是spare)。
另外请注意一下的FSMC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