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太阳能电池板给蓄电池的充电电路,请指点

楼主(2013-11-06):
想做一个用太阳能电池板给蓄电池充电的充电电路,以及逆变电路,逆变电压220V。网上查了一些资料,但不怎么明白,希望能提供详细的电路图,简单实用的就行
太阳能电池板工作电压6V、蓄电池6V的

网友A:
想要简单的,好,给蓄电池的充电电路用LM317稳压。220V逆变电路的话,就用NE555搭一个50HZ的振荡器,外接大功率三极管,再找个大容量的工频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要简单的,好,给蓄电池的充电电路用LM317稳压。220V逆变电路的话,就用NE555搭一个50HZ的振荡器,外接大 ...

说的感觉好简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的感觉好简单

是很简单,只需要几个元件就可以了,一次性成功,三极管用大功率的达林顿管,效果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很简单,只需要几个元件就可以了,一次性成功,三极管用大功率的达林顿管,效果更好 ...

给 一个 图  我 做的玩玩   啊

网友A:
我手机上网,没法传图啊,你百度搜555振荡器,然后计算一下电阻和定时电容的大小,也可以用软件计算,设为50HZ就可以了,555的3脚好像是输出脚,在输出脚接三极管,后面接6V工频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另一端出来的就是220V。元件很少,大概只有5个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 一个 图  我 做的玩玩   啊

这只是原理,很多情况下,原理都是相通的,具体的我也没做过,但肯定能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原理,很多情况下,原理都是相通的,具体的我也没做过,但肯定能成功 ...

那 你怎么 将方波变成220V正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 你怎么 将方波变成220V正弦呢

这样将电压升上去了。如何在变成正弦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原理,很多情况下,原理都是相通的,具体的我也没做过,但肯定能成功 ...

你怎么把功率弄上去呢

网友A:
这只是玩具级的,大家不要较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 你怎么 将方波变成220V正弦呢

他说的是方波逆变,振荡频率50HZ.

如果输出正弦波,就复杂多了,振荡频率至少要提高到几十KHZ以上,最后再滤波成正弦波。

网友E:
阶梯式的就简单多了。就是几种宽度的方波叠加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是方波逆变,振荡频率50HZ.

如果输出正弦波,就复杂多了,振荡频率至少要提高到几十KHZ以上,最后 ...

是啊  升压还比较简单,后面变正弦不好搞。我说怎么还这么简单咯,NE555加几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说的是方波逆变,振荡频率50HZ.

如果输出正弦波,就复杂多了,振荡频率至少要提高到几十KHZ以上,最后 ...

逆变后要输出正弦波,该怎么解决?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的目的,不敢乱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逆变后要输出正弦波,该怎么解决?

需要用到SPWM模块等。去电源网看看吧:

http://bbs.**/topic/574783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的目的,不敢乱指点

就是做一个5V直流电逆变成220V交流电的逆变器,有没有简单成熟的方案?
我用555做了一个,经推挽输出后,还是方波,出来的方波经过变压器波形就乱了,求指导

网友F:
再加个电容滤除杂波

网友G:
给 一个 图  我 做的玩玩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简单的,好,给蓄电池的充电电路用LM317稳压。220V逆变电路的话,就用NE555搭一个50HZ的振荡器,外接大 ...

问一下,如何将555产生的50Hz方波转换成50Hz正弦波?能给个电路图么?(相对简单点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就是做一个5V直流电逆变成220V交流电的逆变器,有没有简单成熟的方案?
我用555做了一个,经推挽输出后, ...

你居然真的用555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如何将555产生的50Hz方波转换成50Hz正弦波?能给个电路图么?(相对简单点的) ...

用555做就别想正弦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