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stm32,要求有ADC,DAC,好买价格低

楼主(2013-11-06):
对行情不了解,其实用stm8也能用,就是计算速度慢了.
准备试试STM32,要求有ADC,DAC,好买价格低,当然,低功耗,有usb更好

网友A:
32里很多都满足你说的条件,不知道你说的价格低是指什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里很多都满足你说的条件,不知道你说的价格低是指什么样的呢?

尽量接近stm8的价格吧.性能提高了,价格总是要高点的,但是不能高太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尽量接近stm8的价格吧.性能提高了,价格总是要高点的,但是不能高太多了

用的比较多的就是STM32F100C8T6B 现在价格应该是六块左右吧!ADC和DAC都有,没有USB

网友B:
STM32L100C6
ADC+DAC+USB
STM32 Low Power Value l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比较多的就是STM32F100C8T6B 现在价格应该是六块左右吧!ADC和DAC都有,没有USB ...

不错,和我查到的差不多.

网友C:
STM32F051系列也可以考虑看看

网友D:
十几块钱的还有STM32F103C8 ADC+DAC+USB都有

网友E:
楼上的103C8是不带DAC的,吼吼

网友F:
用STM32F429吧

网友G:
呵呵, 看来符合条件的STM32还不少啊,性价比都挺高的,顶32!